联想G450换键盘方法??

楼主(2012-05-13):
取下电池后面的4个罗丝后,就没有下文了,求解,如何正确的取下G450键盘

网友:
我只想问楼主,令师尊是何人啊?

网友(点评):
标着迅维学员,你还问,可能是刚进门的.

网友:
同问楼主令师尊是哪位   建议你去实地培训吧 阿门

网友:
有些键盘是锁上螺丝的,看清楚螺丝,一个个的拆,然后把键盘慢慢的摆出来。

网友:
键盘螺丝好多都明标识的,如果没有,键盘螺丝可能在键盘的盖板下面,先要拆下盖板才能拆下键盘来.

网友:
前面的开关按键板也要拆掉

网友:
开关按键板也得拆掉

网友:
键盘上有螺丝,键盘的上方有挡板要先取下,,

网友:
你小子是来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