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板电源输出偏低

楼主(2012-05-13):
联想L193wide 原输出14V 5V 现在带电测得6.5V 1.8V
空载 14V电压 重8V缓慢上升到14V 5V也是缓慢上升到正常 不知道为啥?

网友:
通杀电源板上电解电容 查换光耦431和周边电阻。

网友:
版主厉害,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电源板,把前级的电容全部换了,电源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前级不就一个 450V大滤波电容吗  对吧?

网友:
更换电容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典型的电源带载能力弱

网友:
电源内部22uf/25v电容,或者47uf/50v电容;431及光耦!
还有个别是开关管性能不良!

网友:
一般是开关ic坏了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版主厉害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体板,电压上下跳,全板的电容差不多换完了,就剩下400V大电容了,现在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