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853+ 不触发!

楼主(2012-05-13):
此板是上午一个商家送来的,拿来一看,鸟货不触发!??
       量了一下出发开关,只有0.9V的电压,摸了一下1117的管子,我的天呀,那叫一个烫啊!
     好像这个管子连着网卡和桥的吧,以前也遇到过网卡挂了导致不触发的,迅速拆下网卡上点测电压,鸟货还是0.9V

这下郁闷了,难道桥坏了?抱着侥幸心理,把两个管子用1117换了下来,还是一样的问题。管子超级无敌烫,这下可能真是桥坏了吧?跟客户说了下情况,他居然要换桥,唉,一般换桥我都是让他换板的,但是是商家,没办法。只能换桥。各位想想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电压拉低,实在不行真得换桥了

网友:
拆了网卡,打3VSB的对地阻值,看低不低,看南桥坏没坏,就打USB的阻值,如果两个数据线的阻值低,南桥必坏

网友:
如果桥没坏,单纯是开触发电压低,一般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1117发烫,换南桥ok

网友:
直接打1117中间脚,对地短的话直接换桥。没得选

乱说

网友:
还有IO  时钟芯片   内存管理芯片都会造成

网友:
按这种情况,桥短路的可能性很大了,不过也不排除是IO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测桥认为是桥短路了,挂了。但是把桥摘下来重植珠,OK了,也许,LZ可以试试重植一下!不行再换新桥!

网友(点评):
大哥,这个板南北桥,IO都是集成在一个桥里面的

网友(点评):
艾玛呀,看错了,这板有IO的哇

网友:
像你这样的南桥90%挂

网友:
你不愿拆桥的话就用烧鸡大法,一烧就知道了,哎!!!

凡是供电,都可以烧

网友:
IO还能集成在桥里面  楼主没看错吧??????

网友A:
打USB值和桥供电。如果有短路。就桥坏。
如果都正常,只能排除法,逐一拆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USB值和桥供电。如果有短路。就桥坏。
如果都正常,只能排除法,逐一拆除。

饼哥的意思是,除了USB短路可以直接判断为桥坏之外,其他的都需要进一步分析?例如给桥供电的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不一定为桥坏?

网友(点评):
它供给的地方太多了。网卡和桥只是大多数情况。。

网友:
1117的好坏可以判断的,用电压法或者打阻值法,注意1117上面有什么标示,如果不是固定输出3.3V的那种,可以测测与1117相连接的两个电阻,他们坏的话也是造成1117输出脚的电压不正常,另外楼主没有说明PWR的电压是5VSB经过贴片电阻加过来的,还是经过三端稳压器加过来的,最好还是跑跑线路,确定PWR的高电平是怎么加进来的,只有0.9V肯定不正常

网友:
记得 映泰的这个板 内存插槽应该是红色的呀 怎么 换橙色的了? 新主板才275,有换桥的必要?
如果看不出人为维修痕迹的话  我可以帮你返映泰的维修站试试。

网友(点评):
被我搞得西耙烂了

网友:
查了下 映泰产品型号目录   该主板是 N68S3+

网友:
打一下3.3V和3.3VSB如果都短路那就是南桥挂了!PWR是从哪过来的?另外IO如果击穿也会拉低PWR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USB值和桥供电。如果有短路。就桥坏。
如果都正常,只能排除法,逐一拆除。

谢谢饼哥。以后我会改正粗心的毛病,学会从多方面思考问题。无论维修还是生活

网友:
楼主待机下可以摸摸桥嘛 要是桥坏 短路的话 应该温度 和正常的稍微不大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