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一个日产的本子 求助中

楼主(2012-05-13):
同行拿来时候的症状上上电立马掉电,拆机检查,CPU供电对地只有48(不加CPU)明显不对,直接换掉上下管。结果还是短路。

于是烧鸡,烧到上管D极 19V的四个滤波电容有2个巨烫,拆掉换下,阻值正常169.上电测试还是掉电,瞬间没电压。

于是差IC的条件,全部满足,但是上管D极无电压,经查中间的一个保险断线,换上之后还是上电掉电。

上负载查供电,核心1.5几 PG 1.2 复位1.04 时钟0.36 都正常,上CPU 还是上电只是指示灯亮下立马掉电,电流到0.04。

CPU是1.86 1M 400的,手头有个迅驰2代1.73 2M 400的,上去之后不掉电,电流到0.8 供电1.59 ,但是CPU一点热量没有

现在没头绪了,估计是不是CPU电流不够啊,或者是温控的问题,但是没图纸,手头只有CPU IC 1907的PDF 。求高手们给点思路。3Q死。

补充下,这个板子很大,板载DDR2内存,CPU NEC大电容已经改换掉。其他供电全部正常。不上CPU 也能上电 电流到0.6几。CPU iC已经更换过。

网友:
可有CPU坏了,找个1代的代下看看,一开始供电对地就偏低,可能烧了,

网友:
因为对本子这样的故障没怎么修改不过也怀疑是CPU烧了,还是先换个试试省的走弯路

网友:
已经换过1代的了,也是上电就掉,上二代的不掉,VC 1.53,其他电压全部正常
CPU是赛扬M380的。不知道个奔腾的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