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 Y450跑A2代码的维修?各路英雄豪杰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楼主(2012-05-13):
此机器跑完内存跑4A, 接着就是A2代码。
大概的在论坛里面看了下,有些人说是南桥问题,有的说是USB供电的问题 。 有些说是声卡的问题 还有显卡的问题
,,。

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大概查了下都是正常的,  换过南桥, 换过IO   查USB供电正常,  去掉声卡,网卡 。北桥的时钟也是正常的。
把显卡去掉还是一样的A2
顾客催的急 ,今天就要拿走。

实在是没思路了,     ,那位高人还有高招呢? 指点下小弟。
  修好的话, 定会给你奖励

在线等,

网友A:
查一下显卡供电小板上的PQ1场管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A:
查一下显卡供电小板上的PQ1场管 换一个就好了 希望能帮到你.重复回复了.把上面那个回复删了好了.只是想帮你把图上上,忘了能编辑了.呵呵

网友B:
内存呢  有没有换过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呢  有没有换过

内存两条都换过, 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的一个管子换一下

网友:
Q28换掉,遇到过一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供电小板上的PQ1场管 换一个就好了 希望能帮到你.重复回复了.把上面那个回复删了好了.只是想帮你 ...

在不在了, 那个管子好像有些问题。

DS之间的阻值只有80多,  但是反向测量无群大。
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的 ,  不过显卡没装,

是不是要装上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不在了, 那个管子好像有些问题。

DS之间的阻值只有80多,  但是反向测量无群大。

嗯 还是把显卡装上试试吧.这款显卡好像不是很容易坏的吧? 显卡是0.4的珠吧?印象中是挺小的珠,就植过一次因为第一次修的时候以为显卡,结果没好事.后来修这款机器都没动过显卡,内个插电源口的电源板也挺爱坏的,修过几个这样的,还有就是和你现在这个问题差不多的这个显卡供电小板也挺爱坏,是换的内个场管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不在了, 那个管子好像有些问题。

DS之间的阻值只有80多,  但是反向测量无群大。

这个场管也挺容易找的,索尼有一款本子可多呢,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3V 5V是独立板的 还有这款风扇特爱坏,3V5V这进液的多容易烧 还有IO也容易坏 接着就是南桥特别烫手.修过好多这款索尼,有粉色黑色的好多颜色

网友:
这个管子不是N MOS吗。 我换一个Nmos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场管也挺容易找的,索尼有一款本子可多呢,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3V 5V是独立板的 还有这款风扇特爱坏,3V ...

这个管子不是N MOS吗。 我换一个Nmos 还是一样的

准备把显卡装上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供电小板上的PQ1场管 换一个就好了

兄台, 好了。

我装上显卡上去之后, 感觉跑正常了

是那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 好了。

我装上显卡上去之后, 感觉跑正常了

呵呵 .好了就好 赶紧告诉客户取机器吧

网友:
内存或北桥有问题!

网友:
求教一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