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求助

楼主(2012-05-13):
945的杂牌主板放电后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呢,只要一切断220V的电源输入再上电就不能触发,CMOS一放电就OK

网友:
那就不要装备电池,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 或者换南桥

网友:
也想过刷BIOS,可就是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鸟牌子的主板,找不到品牌

网友:
跑一下CMOS电路,你会有收获的

看PCI插槽的侧面有没有纸贴?

网友:
CMOS电路估计有问题,能进系统说明没什么大问题。再细心找找吧

网友:
查COMS电路跟南桥

网友:
仔细看看  coms与南桥之间的线路          最好是加焊  下南桥

网友:
coms电路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网友:
945的主板问题都很奇怪的,上次我也遇到一个945的,没有修好

网友:
CMOS电路跑了,没有问题。
想了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搞定了,在电池底下飞了条线把电池短接让主板一直处于放电状态,这样每次就都能正常启动了使用了,只是CMOS不能保存,每次开机都要按下F2。怀疑是南桥坏了,不想换才想出这么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