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8600GT 花屏 做了显卡就不亮 批量的 求解

楼主(2012-05-13):
就是这个家伙 苏泰8600GT 一开始花屏 是很严重那种什么都看不到有好多块
先干了BGA 上机就不显示了 很多张都是这样 测各大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ACT08 有5V供电 其他引脚没电压 是不是这种显卡不能做BGA 做了就会坏

批量的卡容易出同样的故障,什么都不管,也不查故障的原因,冒险干核心,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不奇怪。

网友:
掉件了吧,要不然就是芯片被你做坏了或里面连锡了

同意楼主: 3.9 反对楼主: 5.0

网友:
那总不能个个都连锡了吧

网友:
呵呵,那显卡BGA老化了吧!还有的你的温度曲线调低一点做啊!最高上部235 下部260  应该可以了!做的时候把BGA里面打点助焊剂再做,应该会好点的!哪有成功率这么低的啊!

网友:
很严重的花,你要看显存有没发热的坏

网友:
摘掉核心量看看是不是短了?
如果是放很久的卡要先去湿再做

网友:
BGA温度没控制好吧多半挂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拆了看看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拆了芯片看看  吧    要找到原因   你是批量哦

网友:
测试GPU 和RAM 两组供电是否正常,若其中一组对地短路,GPU可能坏了。

网友:
对,要看下显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索泰显卡用的三星显存 不花屏才怪 而且 几乎没有加焊 重置搞好的。

因为三星显存在73、76部分卡上容易出满天星故障,就对它谈虎色变吗?那仅仅是几个批次的产品。8500以后就很少见了。现在的卡还不是照样大量用三星的显存吗?

网友:
这样的显卡修了也用不了多久了,不稳定的

网友:
是不是没掌握好火候导致的 啊

网友:
敢问 9600 9800 花屏的有多少不是三星显存的?

网友:
作了BGA不亮,当然是核心搞坏了,重植下在不行GPU 报废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了。。要不取下来重做珠一次。。不行就扔。。

网友:
只有重新加焊或是芯片坏了

网友:
难道只有用三星显存的卡才会出花屏的故障吗?用现代、奇梦达、英飞凌显存的卡出现花屏故障的难道还少吗?显存和花屏故障之间要是有必然的联系,那有哪个厂家是傻瓜,一定要用三星的显存来败坏自己的声誉?

网友:
楼主做短路了吧,板拿来后最好先烤烤的

网友:
不想和你吵架 三星的花屏是比较多的

网友(点评):
怎么是吵架?要是吵架的话,你有兴趣,我还不想理你呢。我说的可都是事实。也许你三星显存遇到的故障比较多,可是我什么样的显存故障都遇到很多,尤其是高端的卡。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干坏他

网友:
印象中只有在7时代 部分批次BC14上出现问题. 连BC12质量都还可以.
8系列开始 BJ1A BJ08 HJ1A HJ08这些稳定性都很好了

网友:
牺牲小我,贡献大我。先做怀几块练练手,然后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先拆下来只球,看看啊!不行的话就要换bga芯片了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置。量好阻值正常再上机。还不亮报废把

网友:
不搞了 弄的头疼 烦死人了 植球 都烦的要命

网友:
长时间用的卡核心下面很多灰不重植 清理不出来吧 要不就是温度高了GPU干两半了 看看BGA报废率高了需要校准的

网友:
多半是温度控制不好,GPU烤熟了。拆下GPU,打下AD阻值,你会发现,有些短路,有些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