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重装WIN7总是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上

楼主(2012-05-13):
重新装win7系统也是一样,装完重启就卡在进入windows界面,进不去,这是什么原因,已经重新装了好多次,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或者扫下坏道什么的  对了 我以前也遇见那问题不过是病毒引起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不行干南桥

网友:
支持楼上那位说的

网友(2014-07-01):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  硬盘有换过,外设都拿了 也是一样

网友:
看看内存,还有bios程序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不行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