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南桥的AT防盗技术

楼主(2012-05-13):
之前还没怎么注意,闲来无事的时候看了下英特尔HM55,HM65,HM67,QM57,QM67等芯片的官方介绍资料,注意到以上几种南桥芯片都具有:Intel® AT防盗技术,支持电脑丢失或被盗时将其禁用。无论是否能够连接互联网或公司网络,均可使用该技术。英特尔® AT 可阻止操作系统启动,即便更换或格式化硬盘。另外,英特尔® AT 还可用于禁用数据加密密钥,并阻止访问硬盘上的重要数据,即便将硬盘转移至其它系统。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一旦启用此技术来防PC被偷盗,那么英特尔® AT 将阻止操作系统启动,即使换掉硬盘或格式化硬盘也不行。
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如果一台电脑开启了AT防盗功能之后,这台电脑被盗后,他的主板将无法正常使用,装到别的机器上了应该不行的吧???是否更换一个全新的南桥可以解决问题呢???请高手讨论下,呵呵。

网友:
估计要配合智能芯片的我猜

网友A:
所有硬件功能都需要软件支持

网友:
没有应用层面的软件支持,这只能是一项技术,而不能成为一个功能

网友:
软件支持迟早应该会有的,担心的是,将来,这种应用层面的软件支持出来之后,这个技术就会成为一种功能,而当用户应用了这种功能后,会对我们做维修的有什么影响,呵呵。到时候一块启用了这种功能的主板另接一个硬盘也不能用,格式化也不起作用,此时,我们将如何化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硬件功能都需要软件支持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B:
其实现在已经有商家在这么做了。只不过用的不是AT
比如之前IBM的安全芯片,还有些把BIOS密码放到南桥里面,再留个后门。相信还是有办法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现在已经有商家在这么做了。只不过用的不是AT
比如之前IBM的安全芯片,还有些把BIOS密码放到南桥里面, ...

是的,也有把BIOS密码放在EC芯片里的,然后芯片会有个后门,解密的办法是开机按一些键会产生串码,发串码来用软件读出解码,或者更换全新EC芯片,当然这种所谓的全新芯片不是说到市面上买,而是厂家提供的,已在EC里面写入程序的那种。

网友:
还有这功能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