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额定230W电源D2问题(无5VSB)

楼主(2012-05-13):
Q3烧坏,保险烧,现在换后无任何电压,现在测量发现D2二级管挡导通,拿下测试完好用好的代换,二极极管挡正向440反向610.用好的同型号电源测D2为正向447单向导通。测试周围元件未能发一问题。还高大家帮忙出手!(三个变压器拆下,光哦,二个大电容,二个大电容分压电阻,449,Q4拆了还是通!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谢谢大家,问题已找到,是本人焊接时焊高未处理干净引起。

网友:
仔细测试下三极开关管  我上次有个长城电源 开关管软击穿 搞了我好久才查出来
因为一开始测试没仔细看,后来重新测试的时候才发现开关管软击穿了

网友:
你说的D2导通是在线测的还是拆下来后测的,在线测的因有变压器绕线的影响,测的阻值不准。要拆下来后再测。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找到,是本人焊接时焊高未处理干净引起。

是不是你的焊膏有问题了,测一下焊膏电阻看看,

网友:
查R14有无开路。

网友:
粗心引起的连带故障,我有时候也会这样,不过,现在养成了换件后自检的习惯了,确认无误后,再通电。。。

网友:
喔喔喔,,,,,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LZ你太粗心了。以后可要吸取教训

网友:
电源真难修呀

网友:
电源好修!关键是心要过细。

网友:
修电源 一定要串灯泡  切记

网友:
一般不用焊膏

网友:
修单层电路板 松香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是好修,但是每次修都怕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