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维修进行到底。-。。从无复位-----到不触发-----到不跑U---再到不稳定的折磨人维修

楼主(2012-05-13):
标题:折磨死人的维修

在战斗打响之前,我想回答一下有些“刚粉”看过我贴子心中的疑惑
1、 楼主怎么修的板老有这么多故障?修好一个又来一个,不会是人为的吧?
答:首先我修的板基本上都是和那些收破烂人买来的,这种板来路不明,有可能是客户主板坏了,直接更换下来的。又或者是维修店修不出来扔出来的二修板,等等等。。。再加上收破烂的人不爱惜,乱丢乱压,造成如掉件,断线,变形等人为因素。所以故障多也不为其了。
2、  楼主的案例怎么都是这么复杂的?维修主板都这样难修,那不折磨死人
回答:当然不是,一般的故障修好了,我就赖得发贴了,我一般是修到较复杂,较特殊、具有代表性的故障时,觉得对新手有帮助,就会写成文章,发表贴子。
3、 现在一片板才多少钱呀,修块板才几十元钱,有必要搞这么复杂,这么浪费时间吗?
回答:哥修的不是板,哥修的是技术。哥不是为了赚钱,哥是为了真相。而且我不是开店的,所以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
4、  示波器都有,编程器却没有?楼主不是装穷扯蛋嘛。。。
回答:编程器是有,但是新点的BIOS都支持不了。公司有什么不是我能决定的,必竟钱在老板手里,他买什么我用什么。
5、 看了楼主很多贴子都是主板维修的,有笔记本及其它的案例吗?
回答:本人主要维修修笔记本、主板、LCD/CRT,显卡。下面几个案例可以证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笔记本:
笔记本LED
液晶LCD
主板
显卡

另外:
   很多朋友看完我贴子都说你不是刚来的…….两年前“我是刚来的”,哈….费话不多说了,下面看我如何再战铁板的…

敌军:映泰945GC MICRO 775 VER:6.0
我军:我是刚来的+他的徒弟
敌情:能触发,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战争开始:
第一 拿到板时,首先东张西望,观察敌情,没发现有断线,烧伤,掉件、缺件等可疑情况,但是主板有维修过的痕迹,IO换过(不认真看还真看不出,上家的焊功还真不错),南桥及它的“小妾32.768”都有动过。
第二派出几个侦查兵探探敌人虚实,也无发现可疑之处。(打主板各供电对地阻值)
第三:主动出击,上电,发现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说明主板无复位。那就按孙子兵法指挥做战:供电----时钟----复位。于是按顺序依次查了主板的几大供电:VCCDDR VTTDDR 、桥1.5VVTTFSBVCORE均正常。
注意 945芯片主南桥多了个1.05V供电,一般在南桥旁边的MOSS极可测到,如图:

第四既然供电均正常,那接下来就查时钟吧,实测PCIB16#BIOS2#33M时钟都有1.6V电压,说明时钟电路已正常工作

第五既然供电、时钟都OK了,那为什么就是没复位呢,说明问题应该出在复位电路本身,为了确认,再次测量了复位的关键测试点,PCIA15#IDE1#电压均偏低

第六步:在对复位电路发起总攻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南桥要发出PLTRST#需要哪几个条件,这才能对症下药。
(1)       南桥所需要的各VCC
(2)       南桥所需要的各CLK
(3)        VRMPG
(4)       ATXPG
进攻

      先测了下复位开关针的电压3.3V是正常的

SB的各VCC:之前已经测过,电压都是OK的,所以可以先排除。
SB的各CLK:这是我们需要细查的,注意:前面我们测的BIOS2#和PCIB16#有1.6V电压只能说明时钟电路正常工作,但不能说明南桥就得到了工作所需要的各组时钟,因为南桥是个庞大的集成芯片,所以需要好几个时钟点,只要有一个不正常,都有可能会引起南桥不能发出无效的复位信号。
   好在这种映泰板工厂都预留了重要测试点,在主板背面可以看清楚的看到用圆圈指出、并注明该测试点的名称。这对于我们维修员来说太爽了,不用查图纸,直接可以找到测试点,如果每块板都这样那该多好呀。少做白日梦,继续修板吧….于是测了南桥各组时钟….

14M时钟 1.6V正常
100M_SATA_CLK  0.37v正常
DMI_100M_CLK 0.37V正常

USB_48m_ICH 1.52V正常

PCI CLK_ICH 33M 1.5V正常

看到标有IO的时钟测试点,顺便测一下.IO所需的48M和33M这两个时钟时,发现了重要敌情,如图33M时钟1.6V正常,而48M无

    居然为0V,于是断电打该点对地阻值,“0”欧,无非至疑的IO挂了,看来不能太相信前面那位兄弟,焊功虽然不错,但有可能把IO焊死了或者他背,换了个坏的IO。
    看上面IO型号是8712F-A的,但觉得这种板应该用8712F-S的多,怀疑被上家动手脚。于是找了个IO8712F-S换上后无果。于是上网找该板的图片,好不容易找到了张IO部份的大图,得知此板果然用的是8712F-A,看来错怪一修哥了,于是再找了个同型号的8712F-A的IO换上去后,可是故障还是一样。但打值不短了,而且测电压也恢复到了正常

   这只是小胜,因为故障依旧,诊断卡的复位灯还在那亮着呢!
   既然现在南桥的各供电、时钟都OK了,但是还不能发出复位信号,那就接着测测它需要的两个电源好信号吧。
ATXPG一般现在的板灰线都是通过IO转换后发给南桥的,因为IO刚换过,再加上跑了一下没跑出来。所以先不考虑。
VRMPG:由CPU电源芯片发出,一般由VCC3或VTT经上拉电阻上拉为高电平直接加到南桥,实测是正常的

第七步:在动桥前,先排除一下外设引起拉低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这一可能性,于是把75232、LAN、AUDIO拆了故障依旧。

第八步:看来可以确定是南桥本身问题了,为了确认,打了所有USB bus的对地阻值均没发现问题。但考虑到它有被上家动过,BGA下面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说不定掉了一大堆的焊盘都有可能,所以直接上“手术台”下了南桥。不过还好,焊盘都是好好的。这时多留了个心眼,因为这时桥下了,好跑线了,把那个前面没跑出来的ATXPG如何到南桥的线路先跑出来吧…..

付上自画草图
    线路跑出来了,于是重新植好球,焊回去。再次上电先测了下ATXPG,是正常的3.3V

    但是故障却是没任何变化,依旧无复位,郁闷了,南桥要发出复位的条件都满足了,而且也重植了,但为什么还是不能发出PLTRST#呢?难道南桥被上家也搞挂了?当然有可能,有可能就要干呀,不干怎么知道呢是吧,于是从料板找了个GBM的桥,虽然看上去全是油,已经被折磨得差不多了,但也只有这一个,没法换吧。换上去后,怀着极大的信心看着诊断卡的复位灯,再次开机,这时我是刚来的唱起这首歌“天灰灰,地灰灰”。。。。

給力!!!
赞一个

网友:
     抓狂,居然不触发了,考虑到因为32.768SB很近,怕高温把它弄坏了,于是测了下两脚的压差,发现有一脚为0V,断电打该脚对地值时发现为无穷大,郁闷,运气背呀,还真是坏的。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两点半了,该上班了。明天再战。
   第二天中午,事情也巧,从徒弟的料板发现它的板也是映泰945的,非常相像,IO和南桥都是一样的,而且我特别问他,你这块板原来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成料板了,他说原来是没有VCOREVRM坏了,没有料换,所以成料板了,哈心中暗喜,那么他的南桥肯定是好的,然后让他做做善事,捐献器官吧,我说:“你的主板虽然已经完完了,但你的南桥会在我主板上永远的延续它的生命。”
   说干就干,把它的南桥取下值好球后,更换到我的主板上,一切进行得很须利,再次开机上电,我的眼睛还是死盯住诊断卡的复位灯,点开关上电,复位灯亮一下灭了,心里那个高兴呀,复位终于出来了,可是随之的又是个恶号的开始,诊断卡的数码却一个码都没有,晕呀,不跑码……
  静下心来想,是不是因为之前换的IO有问题呢?于是转把它原来的IO换回去,可是故障依旧.这就怪了。
第九步:既然现在复位有了,那就按不跑码的维修思路修吧,首先去测了下CPU跑码所需的CPUPWRGDCPURST#均正常
第十步:硬启动OK了,那就查下软启动吧,波波直接测量了BIOSLPC总线的波形,发现无波
     看了下主板背面有标ADS#地址选通信号的测试点,波波打上去,也毫无动劲,说明CPU并未发出寻址指令。
第十一步:这时把维修思路,重点放在北桥和CPU座上。首先用手按压CPU座无果,懒得打值,想到主板背面有北桥的时钟点,那就查下北桥的时钟先吧,实测北桥所需的100M时钟和96M时钟都是OK
   还是老老实实的打值吧,我个人比较喜欢先打PCI-E总线的值,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因为它方便,好测。这一打果然发现了问题,在16对耦合电容靠北桥一端打值,发现一排过去很多个无穷大的,正常应该是300的值
     怪了,一般北桥空焊都是一两个点无穷大,该板这么多个无穷大比较少见。
第十二步:既然判断北桥空焊了,那就做桥呗,取下桥后,在我钢网里找啊找,始终没找到945GM的钢网,郁闷了,搞丢了,手工植?老大别开这种国际玩笑了,上千个点呀,值到何时…..,好在有徒弟,正好叫他们练练手……一个下午时间过去了,徒弟终于把球一个个放上去了,真够不容易的。还好我吹球的功力还不错,一次成功。如果有个什么闪失,又要重新值一遍,怎么对得起他们呀。值好球上BGA冷却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刚才无穷大的PCI-E总线,阻值均恢复正常了300欧。
   再次怀着百分一千的信心再次上电,耳旁突然响起春哥的那首:“神啊,救救我吧!”居然还是老样子,复位正常但还是不跑码。心里那个凉呀…..
   重新振作,再用波波看是否能找到些珠丝马迹吧,说干就干,操起波波重新打了CPU发出的ADS#居然起波了,BIOSLPC也起波了请看图
     心中逛喜,虽然没跑码,但LPC总线起波了,说明CPU已经发出寻指指令到达了BIOS,问题不大了,一般通过刷BIOS应该可以跑码了。但刷BIOS又得去朋友那借编程器麻烦,想到前面做北桥时旁边一个电解电容有点轻微的怀孕,那就先换了再说吧。没想到再次上电居然跑码了。但想确定是不是这电容引起的,于是转把怀孕的电容换回去,奇怪了,居然还是一样能跑码,说明不关这电容的事。百思不得其解,不换这电容前明明是怎么点都不跑码的啊。
后来随着开机的次数增多,发现偶尔又出现不跑码的情况。说明主板不稳定,这是不能交差的,郁闷,新的故障又来了,问题还真够多的。这种偶尔一次的不亮的不稳定故障会搞死人的。
      难修还得修呀,考虑到BIOS是放在座子里,所以当发现出现不跑码时,用手压BIOS后再次开机总能成功跑码,很明显座子与BIOS接触不好,于是认真看BIOS座,一看看出了猫腻,座子的两个角有断列,使BIOS和座子针脚接触不牢固。
  于是把BIOS座吹下,直接把BIOS芯片焊接在主板上
   再次适机很稳定了,没再出现不跑码的情况,再把前面拆的网卡装上。至此折磨人的维修终于解放了

   最后谢谢各位的捧场,如果觉得此文章对你有所启示,有所帮助的话,可以加分,但请不要加水。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4.6
楼主真让人喜欢!
楼主思路清晰,说话也搞笑,这个就是劳逸结合
楼主真是神功啊 功课做的真多
刚哥的耐心毅力没的说!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喜欢追求真相,所以有时候我总觉得我不适合做生意,追求真相需要很多时间的!!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5.0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做生意,做维修还需要学习,唯一有的就是耐心
自从我开店,我就发现了,我真的不太适合做销售,做维修也需要学习。。。

网友:
这就是维修的精神啊!

网友:
还好映泰的主板有标注测试点,如果没有的话,估计也没有办法测量了

网友(2012-07-09):
大师都要有耐力。不是赚到钱,是技术,945主板几个钱,但是修出来和换主板是两个感觉。

网友:
神啊

网友(2012-05-30):
技术不一般啊

网友: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维修有维修的好!生意有生意的做法!你可以专注去修,别人可以专注去卖

网友:
换南桥,换北桥,整BIOS
OK!

网友(2012-07-04):
对对啊,还有个IO,佩服楼主,学到不少知识了,就是坚持。。。

网友(2012-05-21):
LZ.牛人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amd的雷打的,网卡坏了,南桥坏了,最后逼着也换了北桥。。。才好
北桥没换,是重值
还有个IO

网友:
太强大了

威武哦  我还有几片板子 楼主有兴趣帮我修修吧

网友:
版主威武,换别人早丢掉了,维修需要细心耐心,向你看齐

网友:
太有耐心了,这个必须顶。

真的必需顶,必需的。

网友: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没得说,一个字“牛”。但我更喜欢的是你前面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很好很合我意
修维人不能只为了钱而修,有时候,你可以损失150块钱来修一块只值80大洋的主板,
真相永远是最重要的。

网友:
板子是不赚钱啊!不过你想想法更不赚钱!

网友: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这个不用说

网友:
只能说条件允许这样做,真是啥板都这样搞,恐怕只能喝西北风了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IO有问题 南桥有问题 北桥有问题。如果板子上再掉一个四分之一MM电阻。。。。。楼主也修?还好有板子对照。

只是求真相。。。

网友:
今天也刚修了一个。。也是打PCI-E靠近北桥的阻值。。发现有无穷大,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光是一个电容怀孕不会不跑码的

反对楼主: 4.7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绝对滴!电容拆了都没事的!那会不跑马!

网友:
你错了 会引起 我遇到过

网友:
也一般维修不出来啊,得有多厚的经验啊

网友:
新手一般看不懂,要认真多看几次才可以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3.0

网友: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2
这个不难懂

网友:
头像不错
我偶像来的
不会吧你,你哪里的。头像是谁?

网友:
楼主是太有大耐心了,先换IO,换南桥,重做北桥,刷BIOS,无论在技术成面,还是在操作方面,楼主把修板最难部分全搞了。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板?

网友:
维修技术学到这样就算到家了,一般的问题是难不倒了。

网友:
每看一次“我是刚来的”写的维修文章,就如是亲自上了一堂实习课!谢谢,希望您再次碰到铁板、烂板、死板..............

网友:
刚来的可以出师了
狠

网友:
敢问楼主 发这个帖子  你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好案例,主板上难修全展现,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