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5 USB不能用、声卡不能用、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2-05-13):
      今天接到一台HP 325 客户说是USB不能用、声卡不能用、无线不能用,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看了下图纸USB,声卡是到南桥的,但无线是挂在北桥上的。实在不知是哪块出了问题。AMD 的芯片组是集成的,做北桥的比较多,但南桥的几乎没碰到过。这到底是哪个桥出了问题?高手指教!!

惠普CQ325 集显.pdf

网友: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可能性较大啊。

网友:
它们之间相互关连的电路是时钟、数据总线、时钟总线。

网友:
北桥的性能比较大AMD芯片北桥控制的。

网友:
先软后硬  到底是不是软件引起的 还是硬件问题   这么多问题不太像硬件哦

网友:
换南桥啊

网友:
查南桥吧,南桥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AMDSB南桥容易坏的,建议先换南桥

网友:
像这种外设都是南桥控制的多,实在不行只能是换南桥试看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我也赞同换南桥!

网友:
先再个南桥试试,还有hp的机,无线网卡有问题也不进系统的

网友:
这几修复了吗,

网友:
同时坏  先刷个BIOS吧  HP的机器  坑得很

网友:
你可以先检查下了,看看到底能用不,还有就是检查要做的细致点!这样的话可以省去很多麻类的啊

网友:
s看看时钟fd

网友:
先重装个系系,再刷个BIOS,再看一下时钟都有没有,再干桥

网友:
谢谢各位坛友,此机已修好,是BIOS问题

网友(点评):
原来是BIOS啊 要是我搞的话就自己干南桥了 汗啊 看来还是带先软啊

网友:
请问,你刷的是什么版本的bios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换SB南桥

网友:
lz修好了通知一下

网友(2012-06-13):
先排除软件,在搞硬件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不行找换南桥

网友:
南桥坏的面大,先做南桥

网友:
BIOS坏了,我修过。

网友:
BIOS坏了,我修过。上次备份了一个集显的BIOS找不到了,论坛里也没有,谁有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