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P 不过内存

楼主(2012-05-13):
同题,GA主板不过内存,刚开始检测卡代码过C1后停在04,刷过BIOS后,停在C1不动了,没有复位,这个板子共4个内存插槽,其中靠近CPU的两个,供电正常,只是第240电压为0V,远点的两个内存槽第240角为3.3V,电压也正常,实在郁闷了四个槽最后一脚的电压竟不一样,是不是故障所在,请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
查一下它的上拉电压是不是正常

说清楚哪点的上拉电压,不过不说也行,最终确定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不过不说也行。。。。。。

网友(2012-06-21):
我这也有一块,复位不跑吗,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2012-07-22):
遇到同样问题,期待答案中

网友:
如果各部分供电正常可以尝试一下IO和北桥

网友(2013-09-29):
楼主不是说了吗是bios的问题,楼下还是问什么期待答案,什么什么的,搞不懂。现在的中国人,个个都像国产电影里那样,说一些让很多人都听不太懂得话。

网友:
楼主啊,(不说也行),这是什么行为,过河拆桥。

网友: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06):
哈哈 刚修过一块  加焊桥  搞定

网友(2015-01-19):
是焊北桥还是?

网友(2015-08-26):
楼主搞好没,我也有一块卡c1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好久了啊!都快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