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5-13):
收到一个联想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闪,黑屏,拆开来看,测5V12V正常,当插上驱动板,5V被拉低到0.6几伏,驱动板有短路,因为条件有限,没零配件,换通用驱动板,5伏正常,但插上屏线,5伏又被拉到1点几伏,无语,屏电路5伏又没看出有短路的,各位高手给个建议。

网友:
情况如上的话.屏上5V对地阻值肯定偏小.检修屏吧..屏保险...电感..DC电路..顺着慢慢量.路上碰到的电容都量量....

有示波器就测下 屏上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通用板的屏线和原来的不一样啊。。。建议把屏的规格书找来对比下。。

网友:
先查5V带载能力,再查别的电路

确实会有设备拉低电压的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屏短路了,我遇到明基的17寸,插上屏线就指示灯就闪,拔了就正常。

屏上TAB的IC有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