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逼新手求助廉价BGA问题

楼主(2012-05-13):
小弟我想弄个廉价BGA用用,不求做笔记本的桥,只求能在平时修个桥虚焊,显卡虚焊,闲的蛋疼时学下重植。

由于是乡镇地区,量不多,但是总有个10来片虚焊的,看着着急,但是买上千块的BGA不划算

这样可行不?有点想买个853预热台,用它来做BGA行不?上面要不要加热风枪?可不可以像我们 大市民 师傅一样不用加上热风,直接加热就好了,觉得都好像一样的。

有哪位师傅搞过的吗?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买个温度计,再整个光波炉,比这个好用的多。

网友A:
这东西做有铅的显卡还行,无铅的很蛋疼,我用过,植锡也一样是有钱的效果好无铅的很蛋疼!

网友:
谢谢,请问上面还要加风枪吗?还是直接放上去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做有铅的显卡还行,无铅的很蛋疼,我用过,植锡也一样是有钱的效果好无铅的很蛋疼!

用这东西加焊要加焊油吗???普通焊油还是BGA焊膏啊?我只有一瓶5毛的垃圾焊膏。
还想请教下:锡珠买什么规格的好?还有钢网。小弟第一次接触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东西加焊要加焊油吗???普通焊油还是BGA焊膏啊?我只有一瓶5毛的垃圾焊膏。
还想请教下:锡珠买什 ...

不加风枪直接烤也行,不过很容易变色爆锡,经验不足控制不好的话得不偿失,但是用风枪的话要掌握好风枪的和芯片的升温速度否则很容易爆片的!助焊剂用5-8元一盒的那个就行,不过要掌握好量,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开始的时候可以多放一点,然后用棉签擦掉多余了,熟练了就好了,锡球嘛差不多就好了,钢网买170片的直接加热的就行(方便),算上运费价格差不多200吧,

网友:
这个我正好有,当时是为了换主板插槽,但是面积太小了,发热不均匀,长一点的槽板子都糊了,另一端也下不来,如果要用它加焊温度可能偏低,尤其是无铅,而且只有在升温的时候热量才算足,到达温度后开始恒温,这个时候基本干不了什么了,所以经常只能关了凉了再开,配合风枪可能好一点,但温度太难掌握,温度高的区域真的会把板卡烤糊,现在基本不用了,只在从废板上大面积拆件时才用,板子糊了也不要了。

网友:
如果准备长时间搞维修 还是搞个像样的吧,成功率高 风险低! 你得考虑长远点,你又不会用 第一次接触 买个垃圾的BGA肯定老失败 别到时候气急败坏的想把他砸掉! 哈哈
建议你先到市里当一个月的学徒工 偷学一下市里的BGA是什么样的 以及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然后再下决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C:
买这个不如买电陶炉,至少以后升级了,还能煲个汤什么的,不至于直接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不如买电陶炉,至少以后升级了,还能煲个汤什么的,不至于直接扔掉

你用电陶炉做过BGA吗?求分享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球有0.45 0.5 0.6  0.76 的四种常用的,0.5 0.6 的最常用!钢网的话,可以考虑170片和117片,现在有加厚 ...

谢谢。签名档那个是你的Q吗???

网友:
这个已经过时啦,现在好多人用光波炉,电陶炉啦,比这个更便宜

网友:
淘宝上有个1400多的带灯,上下红外加人,还带散热风扇的,比较好使

网友:
再穷也得买个钢网和BGA焊膏啊,853不推荐你买了,我当初也买了,加热面积太小,板子容易变形。还不如自己买个10几块钱的小电炉子,自己做个铁壳,当然一把风枪还必须有。都是这样自己摸索着过来的,适用当中自己还是要多摸索,多用些废板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