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硬盘时认时不认的?什么原因求助中

楼主(2012-05-13):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现代的笔记本.硬盘是东芝的.开机一看.找不到硬盘.进BIOS一样看不到.就这样拆机重装然后...重启了几次,就这样时认时不认的。就是认到了,同样开机很慢.....一样进不去系统,进  PE   同样看不到、请教高人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换了一块硬盘电脑可以正常使用.这个硬盘是什么问题,可以修复吗?求助中、、、、

网友:
用软件修复下嘛

网友:
检测过硬盘有坏道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