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i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5-13):
一台4736G本本,开机有时为能显示,有时不能,能入系统后也不定时会黑屏,切换外显也不行。现在把105的显卡和NEC大电容都现换新的了,故障还是一样,请问有没有高人搞好过这个问题。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不能显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哪个厂家代工的 能显示时候完全正常 不掉电黑屏?

网友:
不显示时,所有硬件上齐为1.28的电流,能显示入系统时,不会掉电,就是会黑屏。黑屏后死机了。只能长按开关键关机

网友:
三天前修复了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的,先把CPU座底下的NEC大电容换掉,或者并330
问题基本解决,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加焊一下显卡,反正我是这么做的,客户取走三天了,相安无事

网友:
接了2台都是个问题 显卡已经换了 还是

网友:
主要是大电容,一定要换,

网友:
不是 所有的机器都 是大电容的问题,东芝的换了有效,其他的机器真不好说!不要盲目!

网友:
换一块灯管好的屏试试,看看是不是灯管不好造成的!灯管老化也会造成屏幕不亮!
反对楼主:
5.0
asn1314123
反对楼主:
你就灌水吧 LED的屏 加上黑屏 不是暗屏

网友:
见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还是没有搞好,南桥也换了,最后还是一样。唉,叫客户换板了,客户还在考虑中。

网友:
这种难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