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 网卡没供电 求解

楼主(2012-05-13):
接到是短路 测发现网卡坏 Q1027坏  直接换新
开机发现不了网卡 测网卡供电 如图3V正常   1.8变成3.3了  1.2V没供电
控制是出自网卡  求高手3.3转变成的 1.8 和1.2条件?

网友:
供电正常,那时钟和复位,你有没有测,如果没有时钟和复位,网卡芯片不工作,也不会输出控制信号,去产生1.2和1.8呀.我觉得肯定是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建议楼主再测一下其它的必须条件.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个和你的一样啊,我的是电压高,1.8成了2v多,1.2 成了1,7.认不上网卡,也是进水短路网卡烧坏了,更换就这样。后来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就弄了个USB网卡内置,这样简单迅捷

网友A:
楼主如果也想尝试,记得把usb信号飞在pc卡地座子上面的1,2pin这样就不会影响原来的u口了,用它原来的网口,进系统把驱动大好上网速度嗖嗖的,

网友:
已经测了  复位 时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也想尝试,记得把usb信号飞在pc卡地座子上面的1,2pin这样就不会影响原来的u口了,用它原来的网口, ...

。。汗要真找不到解决方法 也只能偷偷的在PC卡座子下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