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945G*****S2

楼主(2012-05-13):
遇到2块技嘉 GA-945G*****S2,开始是不跑码,观察发现内存下面有两个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还是不跑码, 就在论坛上 [查资料,旁边的八脚(6520)有问题,就买了新的 ic更换 但是还是不好 ,接着查资料  说是会烧掉MOS管,但是我是新手不知道 要换那个 Mos  管  型号是什么?

网友:
拆下测试下6520各脚对第接地脚的阻值,好像是第三脚的阻值,一般会出现有短路的脚。
如果是第2和第4脚短路,那么场管也要换掉。
换过后测试第2 4 脚驱动电压有没有。
如果还没有,测试第7脚有无COMP信号。一般在3V。如果偏高偏低,则查7脚外围电路 一般是两个分压电阻 和一个隔离电容 。

当然前提你要测试供电部分是否为内存供电引起。 重点测试北桥的场管D级有无1.8V。如果没有1.8V再查内存电路。
其次内存场管的G级 如果没有电压才查6520
查6520  2 4 脚无电压再查6520的供电脚5和控制脚7

如果内存供电都正常则查内存场管的G级。。。。。。。。。。。
总之一步步查。

网友:
MOS管 找个AMP2506N  2509N

网友:
谢谢  楼上 二位,   已经修好了,   就是 换掉 6520 IC下方的 2个 mos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