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945不过内存

楼主(2012-05-13):
客户拿过来是不开机的的主板,把网卡取下后可以开机了,跑一些乱码C100什么的,过不了内存,网上找不到BIOS所以没有刷,做过北桥也是一样的,请问高手怎么修??

网友:
唔,现在流行主板一出问题,看一下代码,然后刷BIOS,,在加焊北桥吗?

不是维修的你怎么知道

网友:
卡内存要测的问题多了,北桥是一点。

网友:
bios问题,我这有块跑d5d4

网友:
如果是挡内存的话,测内存的4个供电,打下内存的数据地址阻值,打下内存时钟的阻值。当然也得刷bios。

的确是应该这样,就是没有找到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好了没有?把BIOS传过来给我啊

刷好了,bios当时下在我师傅的电脑桌面上,估计被删了吧

网友:
兄弟 有时候是我们的桥做的不是很成功 虽然加焊过了 可能本身还是有问题或者桥本身已经不良

网友B:
这bios网上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bios网上应该有

主板现在都不知道那里去

网友:
看一下系统总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