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定时死机求助??

楼主(2012-05-13):
手上有一台三星R467笔记本不定时死机。英特尔蕊片,NV的显卡。有时用一天都没有问题,有时一个小时就死机了。论坛有人说南桥下面的一个小电容有问题。。我测量一下,南桥电压四个小电容是51欧,其它都是129到650。高手求助呀。。谁修到过这个本本的出来说说。。。。

网友:
待机短  看电容  现在的症状不一样啊

网友:
什么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首先看南桥的边上的电容是好的不如果是好的,你 就看南桥是好的不,如果坏了,你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以修好。。原来我老板清理灰尘的时候没有加个显卡散热片。原来的坏了!加个散播片就好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啊,原来就是上主板啊?高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不定时死机 鼠标还可以动 有时候不显示 显卡换全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啊,原来就是上主板啊?高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2505#lastpost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R467的机器有时开机可以显有但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