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转正申请----自己动手M42口老头改尼康口

楼主(2012-05-13):
网上淘的M42口DANUBIGON老头,用转接环驳接尼康D50,聚焦范围只能二十米以内,网上改口少则二百多则三百多,想想镜头不过也这价格了,所以就萌生了自己动手改口的想法,有了想法就去网上找理论根据,查得M42口像面距是45.5mm,而尼康像面距是46.5mm,两者相差整1mm。而且是尼康是尼康口大于M42口,想实现驳接正常拍摄就要从镜头或相机上去掉这1mm。相机上显然不行,那就只能从镜头上打主意。
附上像面距表。

网友:
镜头原样

网友:
拆下镜头接环测得厚度为2.3mm.而转接环厚度(已将边沿磨掉)是0.9mm

网友:
如果用转接环代替原镜头接环则厚度还差2.3-1-0.9=0.4mm,对老牛来说这是小菜一碟,首先找厚度0.5的垫圈找平面磨磨去0.1mm,也可用300目细沙布仔细磨,一边磨一边测量以免磨过了。然后把转接环和镜头手持放到相机上找到镜头定位孔(接环上那个长圆孔)位置,再找准三个螺钉孔位置用记号笔划准,用钻床或手电钻夹2mm钻头钻孔,然后用5mm钻头将三孔倒角,然后将垫圈和转接环依次装到镜头上,注意定位长口的位置和镜头记号对正,装上螺钉就完工了。转接环和镜头芯之间露个窟窿咋办,也不难去商店买个42X30X8油封,塞进去就OK了!怎么样不难吧!
图1是改好的镜头:图二是装在D50上,看着还行吧!

网友:
强,相片也不错,自己很少用手动的,全是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