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用电池正常 加适配器 掉电

楼主(2012-05-13):
客户有个机器  摔过  风扇不转 进不了系统 发现硬盘分区坏了 修复后  风扇改常转  但是测试时   掉电 单独用电池 正常 只要插上适配器 运行个游戏什么的 15分钟左右就掉电  加焊过供电芯片  机器型号是 DELL 灵越 M5010  跪求哪位高手 救助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适配器看看呢

网友:
或者用电箱..............

网友:
换个适配器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你应该要先换适配器试试行不行,在来求助也行

网友:
摔过不好说怒

网友:
摔过的机器注意掉点

网友:
你用过可调电源吗,行不行,不行你就看一下主板的电源头是否是好的。

网友:
落一句话  很抱歉啊   换过电源了 各位亲  毛病依旧 CPU  内存 硬盘 都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