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笔记本进系统后自动掉电

楼主(2012-05-13):
1台DELL 1420笔记本,集成显卡的主板,北桥是965GM,能够进系统,但进系统几分钟后就掉电了,但掉电后还有3V、5V的待机电压,按开机键还能开机,北桥已换过了,北桥换过后,不再掉电,用户用了十几天后又出现进系统后掉是故障,这次将温控芯片也换掉了,但还是进系统掉电,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先看下温度 特别是散热导管 或者你的散热到底有没有弄好啊!都正常的话 看看北桥是不是有虚焊了!再不行看下有没有热敏电阻是否良好 实在不行CPU供电芯片补焊一下 最后一步不行的话 刷BIOS吧!

网友(点评):
在楼上那位上再补充一条。 再不行换板!!

网友:
查一下散热了

网友:
掉电就两个,供电和温度,查就是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掉点确实挺难修的,,我也好郁闷

网友:
风扇改常转也不行吗啊,换个CPU试下

网友:
换一个CPU试 试行不行

网友:
南桥也加焊过了,CPU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
进系统多久掉电,,用软件测下温度看看。。

网友:
DELL 什么型号

网友:
有些机悌线没装好也会这样啊

网友:
l找信号吧

网友:
进系统几分钟掉电应该温控电路问题
把温控断开试试

网友:
用烧机法

网友:
我知道了,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2012-06-26):
这个烧机怎么烧- - 完全扯不上关系啊

网友:
哎呀,这个难修。

网友:
楼主 看下 核心那块 有问题没  然后就是桥的供电

网友:
楼主 看下那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与到同样问题联想G450跟LZ情况一样,我这是摔了,不知道LZ的好了没

网友(2012-07-30):
先抽好散热,然后屏蔽温控,刷BIOS ,加焊北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希望高手给点掉电的思路

网友:
掉电确实挺难修的,,我也好郁闷

网友(2012-08-29):
楼主搞好了共享下啊

网友:
裸板试试被 最好是看下 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虚汗

网友:
掉电很难查的,要慢慢地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