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 919sw+ 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屏幕没反应!

楼主(2012-05-13):
AOC 919sw+显示器 指示亮一下就灭了,屏幕没任何反应,之后按开机键也没反应,指灯光也不亮!
把屏取下来,只通电 电源板和驱动板,故障还是一样!
电源板型号是:715G2824-3
初学维修,请老师指教!

网友:
两点入手:
1先查先电源板看看5V 12V 3.3V 有输出没,测试法是直接接通电源 不要接 灯管 驱动板。如果电压不正常那问题基本就出在了电源上了。
2.电源正常,接驱动板上测试,先不要接按键板。

网友:
把按键全换

网友:
量了5V都是有,12V,3.3V不知道量哪里,我把按键板拔了,插是屏幕还是没反应!

网友:
你先学好电路原理吧,小心点击,这种问题,别人也没法帮你的!显示器就分为电源板]驱动板,还有屏电路!,你这种问题是电源板出现故障了!你小心把故障扩大!显示器坏了没关系,不要拿你生命开玩笑!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两回   不是电容失容就是芯片被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