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就只是卡在LOGO标志处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13):
联想的笔记本,开机就是到联想的LOGO处不动了,也进入不到BIOS设置,硬盘拿下来也是同样的问题,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三星的r25 修过一次不过logo 换南桥好的

网友:
先去掉外部设备换个内存,再开机看看,还是不行的话,刷BIOS 。再不行看那些芯片是挂在南桥上的,也一个一个去了。再不行就加焊南桥换南桥。

网友:
林兄的办法好麻烦哟,还不如先换个南桥把南桥的原因排除了来再来看板上的外设!

网友:
一般把硬盘光驱拔了还是卡LOGO的话 那不是BIOS就是南桥了    或者你也可以先试下放电

网友:
多谢了,进不了BIOS,看来只有先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先从简单的试起,先简后繁

网友:
光驱-硬盘—内存——南桥

网友:
先把bios放电试试,然后换南桥!

网友:
先卸掉外部链接设备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2012-11-17):
先去掉硬盘看还是同样情况么,故障依旧加焊南桥,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挡LOGO时,长按开关,如果没有强制关机,直接换SB,反则排除外设!

网友(2013-01-02):
我遇到过V3000卡LOGO是光驱坏了

网友:
慢慢签到发帖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4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