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邪了门了,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5-13):
原来有个修好的鑫谷电源,刚修好的时候,短接绿线可以启动的,不记得修了什么地方
放了半个月吧,拿出来点板子,接好主板一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按了两次都一样,就把电源拆下来了,主板是好的,用别的电源都正常
拆下来空短接绿线,不启动,绿线,紫线都有5V,是494+339电路
拆开之后,测量了一遍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于是插电再测,494的4脚有3.4V,短接绿线之后变3.6V,8跟11脚之间有5V左右电压,短接绿线无变化
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辅助供电的变压器其中两脚之间并联的一个小瓷片电容烧黑了,一碰就掉下来,容量也看不出来,在别的电源找了个221,1KV的换上,结果还是一样无法启动
想想是不是494坏了,怎么短接绿线电压都没什么变化,于是换了,还是没法启动。。。
担心是13007软击穿,于是又把这两个也换了,辅助那个管子也换了,串上灯泡试机,灯泡开始闪一闪就黑掉
镊子短接绿黑线,居然风扇慢慢的转了,测12V有7V,5V有2.8V,3.3有2.2V这样,但是灯泡一直亮,测大电容每个电容之间才45V左右,加起来也就是差不多90V,估计是串的60W灯泡把电压拉低了
于是换上保险试机,又跟原来一样了,晕啊~~~~~
串上灯泡,风扇又能转,就是电压低,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样的问题还要认真查什么地方

网友:
494的8脚和11脚接的三极管量没?13007周围的电阻和二极管有问题没

网友A:
从221  1KV烧黑带来的后果入手,思考,,才对,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817测试下看

网友: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容量,应该是变压器高压初级跟另一组之间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221  1KV烧黑带来的后果入手,思考,,才对,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串了灯泡反而能启动,虽然电压只有一半

网友:
最好用调压器保护维修,把灯泡去掉,把电路图传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494周围的三极管,测试下

网友:
单独给494 12脚供电,测一下各脚的输出电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