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12-05-13):
电脑插拔了一下,显示器不亮了,主板工作了,换了个独显,也不亮,供电正常,主板上没有集显,数据线没问题,显示器也没问题,问题出在主板上,貌似复位不正常!请问这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插拔了什么地方,是外部连接线还是内部板卡,测试卡的代码是多少,复位灯常亮吗,一般这种情况检查一下12v小电源插头是否插好,cpu重新安装一下,主板电池放一下电,各板卡是否接触良好,你所提供的信息也只能看看这些了。

网友:
确定供电全部正常吗?供电都正常的话换CPU试试

网友:
查各部分供电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以前就有问题?刚好在你手上就出现了,,你看下PCI-E到北桥AD线,,

网友:
我感觉你好像没用测试卡吧用测试卡看看走不走吗和复位灯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