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图像变成红色,但显示器菜单正常

楼主(2012-05-13):
三星788DF图像变成红色,但显示器菜单正常,用手拍一下有时就正常,但用不了几分钟就会一闪一闪又变回红色之后不闪了。

应该可以排除是数据线的问题吧!因为怎么扭数据线都不会正常,但用力拍一下就能正常个一两分钟之后又会变红色,但显示 器菜单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
显像管,,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查释放版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个是虚焊问题,,你仔细看下在哪里,要把扳子斜着看。。这样比较容易看。。

网友:
补焊一下VGA线到尾板的排插引脚试试。

网友:
信号线常坏

网友:
菜单正常,说明视放板没有问题,主要是信号输入部分,特别是输入滤波匹配瓷片电容容易出现此故障。

网友:
在信号输入的地方加个电位器,调下可以解决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数据线吧,我碰过一样的毛病

网友:
我的索尼显示器出现过类似问题,头一天使用正常,第二天开机显示蓝不蓝绿不绿的,以为坏了.拆开清理灰尘,重新插拔后几乎所有能插拔的排线,开机故障消失使用至今

网友:
没图不知道,

网友:
补焊视放板。测RGB进来的阻值。72欧姆左右。偏大偏小都会偏色。拍拍会闪,虚焊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灯管老化了

网友:
你可以先测测灯管  看看漏电吧

网友(2012-06-30):
哥们这么久了还没修好啊..

网友:
应该是红色的细线状吧?
楼主的要不是RGB信号里断了,要不就是尾板的显示芯片脱焊了

网友:
菜单正常,就只有视放板虚焊了,788的问题一直是通病,连三星售后服务也不能解决

网友(2012-07-30):
-这应该是虚焊了将尾板上的rgb线和视放芯片的脚补焊一下问题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