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NPN与PNP如何区分

楼主(2012-05-13):
二极管档:
红表笔点 b极不动,黑表笔去测 c 极与 e极,如果两次都有500(或很小)左右阻值的是NPN型。

黑表笔点b极不动,红表笔去测 c 极与 e极,如果两次阻值500(或很小)左右的是PNP型。

若有错的地方请纠正

网友:
   怎么判断哪个是 B .是 C. 是 E极. 啊

数字式的万用表是按楼主说的方法测的。如果是指针式的万用表正好相反。黑表笔如接B,红表笔测其它两脚的阻值在500左右,则是NPN型;红表笔接B,黑表笔接其它两脚的阻值在500左右,则是PNP型
都不是已经说清楚了么 只要红表笔接B 黑接 C E 500就是NPN 焕之 PNP 也就是说只要这到这样的数值就知道那个是B 了

网友:
三级管能这样测试吗?如果是MOS管的话NPN反一下就对了 。

网友:
这个我搞不太清楚 ,以前学的时候好像很懂的呢,但现在快忘光了

网友:
不知道你学这个是修电脑还是干别的什么修电脑还是用点位图或看走线来判断三级管,或是场效应管都行干别的就得用表量了9014那样常见的管子脚位就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