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口耳机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2-05-13):
今天客户拿了一个挺精美的耳机,说要配一根线,我找了一圈发现只有一个小U口,我拿了一根USB线连在电脑上后只发现耳机灯亮了,但不知如何能弄出声音。客户说要配一头是小U口别一头是音频头的线,我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手机耳机有些是这种类似U口的,有些不理解这些厂家把耳机接口做的这么个性的意义何在

网友:
U口耳机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过是U口的耳麦常见

网友:
谁知道这个耳机的前世今生,如何才能使用。

网友:
蓝牙,充电的

网友:
那是不是还需要个接收器这个耳机才能使用呢,谁能教教我这个耳机怎么用呀。

网友:
看起来好像蓝牙耳机,开关不会是触控的吧

网友:
能按的动,请问蓝牙耳机怎样用呀

网友:
买个USB蓝牙,电脑上装个驱动和应用程序,用蓝牙程序搜索、配对耳机即可。

网友:
现在有些水货手机上面也是这种接口的耳机,很是不好找

网友:
我见过的是耳机口的充电器

网友(2012-07-07):
B级别的公司

——————————很方便,百度:博彩通,  ebo1 /里面有很多公司,挑a,b级别的公司,注册,网银存款,就可以投注,信用度你存几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