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160G希捷硬盘,重新分区特别慢,为什么?

楼主(2012-05-13):
2个小时才完成2%

网友:
有坏道
用MHDD检测下

网友:
可能有假????

网友:
可能有坏道。用MHDD扫描一下

网友:
检查供电线是否松动 听诊器听硬盘马达是否一起一停

网友:
你这个盘是真盘么,固件有问题么?

网友:
首先说的不太明白,其次真对这样问题一般为坏道引起的

网友:
进PE用HDDSCAN扫一下 应该是有坏道了

网友:
用DISKGEN试试

网友:
用手拿盘体感觉周期性的有震动,你讲的供电指的是控制板和电机的连接还是电源和整个硬盘的连接?谢谢1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补充说一下,接上这个盘以后整个机器启动就变的慢,点击“我的电脑”就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不响应。

网友:
硬盘上的电源线呀  现在 台式机杂牌电源SATA口时间长了 接触不好 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搞错板块了吧丫的

网友:
肯定是接硬盘的电源不对了。

网友:
硬盘这个东西不好说

网友:
跟换接线看看,还是不行的话就是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