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0e灰屏

楼主(2012-05-13):
昨天接一ibmr50e的本子,内屏无显,外接正常。拆机测主板屏口有3伏和15.9伏,打开屏发现灯管烧坏了,以为找到故障了就没再仔细查电路,今天换上灯管,加电有背光,灰屏,屏画面有极细小的纵纹。测屏电路供电3.3伏,升压7.8伏。郁闷了,多是屏坏了吧,但还不死心,再回到主板屏口测差分信号线对没信号,lvds断线了?还是桥虚焊?还是信号缺少供电。先测了下桥有1.05,1.2和2.5,就思路

补充内容 (2012-5-14 19:30):
集显的板子,手上没有代换屏。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把那,是独显的显卡空悍或者坏了比较大

网友:
看看又没有这样的屏对换一个试试好能确定故障点

网友A:
显卡的问题,我修过一个, 只是灯管没坏, 但灰屏,也就是能点亮灯管, 无信号,加焊显卡好了, 加了两编.

网友B:
对,先换个屏试试,不行换屏线,还不行干显卡

网友C: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把那,是独显的显卡空悍或者坏了比较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54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把那,是独显的显卡空悍或者坏了比较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 ...

集显,桥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先换个屏试试,不行换屏线,还不行干显卡

手上没有可代换屏,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我修过一个, 只是灯管没坏, 但灰屏,也就是能点亮灯管, 无信号,加焊显卡好了, 加了两 ...

我这个板子是集显的,对不起忘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