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出这驱动板的数据并保存在电脑里?

楼主(2012-05-13):
.

我的三星E2220原驱动板坏了,网上买个三星同型号E2220的驱动板, 可以点亮我的显示器.  但是分辨率不合适.
现在想把原来坏驱动板的数据读出来. 刷到新买来的驱动板中

我的坏驱动板:三星E2220驱动板 (如下图)

问题:怎么读出这驱动板的数据并保存在电脑里?

谢谢!!

.

网友(点评):
还是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
那颗宽体的8脚IC会不会就是存程序的?
把它拆下用编程器读一下

网友:
好好查查看,那八个8脚IC的资料,程序不是在那些里,就是在那个主芯片了
共有4个8脚IC , 是那一个 ?

网友:
把两个25芯片换一下看

网友:
如果是一致的板子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共有4个8脚IC , 是那一个 ?

我说的是宽体的, 就是比较胖那个

网友:
那个标有25LXXX的IC就是程序IC

网友:
不一定是哪个8脚芯片,有可能程序写在主控芯片,也有可能的。

网友:
一般新手用烙铁焊接的工艺不好其实是和工具有关系的就是你有编程器你也的把他拿下来呀,这样小的芯片为了保险不用风枪的(高手略过)用好一点的焊锡烙铁温度够就绝对没有问题先找个坏板连连再试程序芯片在25L**里

没这样子干过 以为像刷程序一样连接, 就可以读出 程序来 ~ 再请教: 焊下来芯片后, 芯片怎么和编程器连接? 谢谢!

网友:
那个大八脚的芯片就是了

网友A:
不娶下来怎么读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娶下来怎么读数据,

没这样子干过以为像刷程序一样连接, 就可以读出 程序来 ~ 再请教: 焊下来芯片后, 芯片怎么和编程器连接? 谢谢!

网友(点评):
要用转接槽

网友:
直接换右上角的flash就好了

网友:
我有和你一样的驱动板!要不?要的话米我 306808421

网友:
是不是接口没有插好呢。

网友:
应该在主芯片

网友:
第一个图的右边 一竖排3个8脚的上面一个是程序芯片,对换,

网友:
直接换两个八脚IC是最方便的,因为保存数据到电脑都要把IC拆出来放到编程上读。

网友:
24CXX   93Cxxx   25LXXX这些集成都是存数据的,都是8脚的,看有木有。

网友:
一般能用的话,不会出现分辨率不同。

有可能颜色不同。除非板子是不是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