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杂音、破音?

楼主(2012-05-13):
机型:HP Compaq 511
故障:声音不良,喇叭发出来的是杂音、破音且声音很小。
维修过程:先是排除系统问题,安装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 依旧。驱动都是官网上下载的。
                 那就拆机吧,测量声音功放U7010供电正常,换之无果。打开图纸,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内功肤浅)。加焊南桥、更换U7017 依旧。请朋友们指导一下,接一来检查哪里?
  附上图纸一份: hp

网友:
功放换了  换声卡试下呗  。还有就是你的喇叭方面确定是正常的么?破音喇叭坏的也有袄   请LZ注意

同意楼主: 4.1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先插个耳机试下有没有破音
LZ说的贴主可以试下

网友:
有破音 首先想到的是喇叭噻,,楼主却把南桥都搞了……哎,,又是个三把斧

网友:
汗,点错了,~

网友:
看看驱动装好了吗,或喇叭、声卡什么的

网友:
喇叭好的。代换过了。发帖的时候忘记写上了。

网友:
这个是声卡吗?
这个芯片已经换过了,依旧。

网友:
应该是声卡了,用个耳机夹两个夹子对声卡输出端接好听听声音好不好,好就是功放级的问题不好就是某个反馈原件有问题我对电路分析的不好所以就不帮你看了

网友:
好像这个方法很实用啊

网友:
估计是某个元件不良

网友:
这很好搞的,除了声卡芯片就是功放,或者与供电部分,南桥肯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旁边的滤波电容看看 了

网友:
我觉得奇怪的是,有杂音,做什么南桥?

网友:
换一下声卡芯片看看,不行话的,把声卡芯片和功放周围的滤波电容全换掉,台试机的我遇到过,声卡芯片的换了还是不行,取后把声卡芯片周围的电容全换了就OK了

估计就是旁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我上个月刚修了台此类故障,后来终于搞定,建议你查下你的机器是否有HDMI接口,如果是有的,那么你的显卡与声音有关系的,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声音跟显卡有关

网友:
根本不会是南桥的,还是仔细检查声卡及周围电路吧。

网友:
周边的电容    我上次遇到过 电容 接地不良    有杂音

网友:
滤波电容 换了吗?》

网友:
把麦克风关了试试!

网友:
既然都换了 就在换声卡边上的 滤波把 和接口吧

网友:
换喇叭,看下HDMI线路周边

网友:
喇叭有没有换一对试一下啊。。

网友:
功放出来的电容

网友:
喇叭换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声卡的滤波电容

网友:
奇怪了。系统。芯片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应该是功放附近的滤波电溶漏电

网友:
我感觉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声卡还是功放的问题,最好用示波器追踪,范围缩小了,维修时间就短了,祝你成功

网友:
同意11楼的说法

网友:
这个不太难,我遇到一个神州的在客户那用客户的影响设备就有杂音,拿回来用自己的影响就么有就没有声卡你说他影响坏了但是换台电脑就没有硬是没解决了

网友:
这个机器喇叭容易坏  我换过

网友:
现在修好没有呢,是不是电容问题?请教了

网友:
电容看一下

网友:
HDMI 显卡驱动也装一下,然后查供电 ,正常的话换声卡

网友:
这个 问题 从嘴角的排查可以看看,

网友:
可以接个耳机试试

网友:
貌似只是vista和win7的生声音才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放接喇叭的电容有问题换了看看

网友:
先确定喇叭是不是好的 在查声卡电路啊!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不应搞南桥  这样故障就扩大划了

网友:
你没看到我建议楼主先看他机器有没有HDMI接口吗,以前的显卡确实是与声音无关的,但现在支持HDMI接口的显卡就是和声音有关的,我自己还通过处理显卡问题,成功修复一台东芝M500声音故障的,详情可参见我发的贴的。

网友:
大家好!该机没有HDMI输出接口的。外接音源直接输入到功放声音正常,(用音频线直接焊在功放的输入脚第2脚)。已确定是声卡这边的问题,正在努力中。。。

网友:
用耳塞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