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3D电视的功能是在驱动板还是屏?

楼主(2012-05-13):
请问下3D电视的3D功能是在驱动板还是屏?
例如我找块支持3d转换的驱动板,配个普通屏,然后放左右3D效果电影,有效果么?
还是要驱动板和屏一起支持的?我看到有卖3D驱动板的..

网友:
屏都是LCD液晶,由像素和子像素构成,没听说3D不3D之分。

网友:
在驱动板上,主要是显示同步,其实3D是显示的一幅不红蓝不重合的图像,有3D眼镜就能有3D效果了

网友:
还没有碰见过期待,,,,

网友:
是要配合的,3D的对屏的刷新率要求很高,有的需要200HZ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师傅的高见,两则缺一不可,呵呵

网友:
板子和屏都需要支持3D才可以。3D的屏一般都是120hz的

网友:
         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2012-06-13):
系统软件为主

网友:
驱动板和液晶屏都要支持

网友:
两个都必须要符合条件的~~~~ 不然  就算你看起来 乱套了~~

网友:
有谁能说说3D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