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2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无显示,有一条垂直红色亮线故障在哪里

楼主(2012-05-13):
一台长城22液晶显示器,型号L223,供电为外部供电,加电开机,屏幕无显示黑屏,有一条垂直的红色亮线,请大家帮忙分析故障原因,(利用通过驱动板点屏,加电开机一直为白屏,在无信号输入时指示灯为绿色,有信号输入时指示灯为红色,无论有无信号输入,屏都是白屏)

网友:
有线基本上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有没有插好啊

网友:
检查一下逻辑板的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屏花的可能性大点了

网友:
有线的话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看看驱动板电压是不是正常,实在不行的话用万能驱动板点一下屏,,应该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亮线肯定是屏坏了,至于暗屏可能是 屏或者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