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开机无背光

楼主(2012-05-13):
今天收到一台IBM T400开机无背光LED高压板上的灯都没有亮。开机看到一点字可到XP一过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时外接也没有。只要先外接在开机外接的显示器就有显示器可以到桌面。还有就是LED板上的19V电压也有。还有就是开机到桌面高压板上的无线灯亮了  本人才学本本谢谢高手。

网友:
你说灯管都没有亮 你用废屏测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呀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不会是14寸正屏吧!这个我看得从高压板下手!

网友(点评):
我没有手上没有这个屏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换张屏试下

网友:
这个是LED的还是LCD的,如果是LCD的话我遇到很多屏幕一闪就灭或有时开机正常有时灭的都是灯管虚焊,你仔细听听灭的瞬间在灯管两头的位置可有
嗞嗞的灯管打火的声音。

仅供参考

网友:
查看下LED灯条那是多高电压,一般LED笔记本灯需要28左右电压才能点亮

网友:
如没20几V电压的话,查下LED屏的开关信号

网友:
这个肯定是给高压输出无输出,上次修过一个IBM的,是主板一个保险烧了,换个保险就ok了。

网友:
换保险,杀蓝牙,ok

网友(点评):
杀蓝牙?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 没有这个信号  BACKLIGHT_ON    滚动条走完隐约看到的字都没有了 屏没有供电 了   有进系统声音 估计是屏线问题  面板上面等都不亮

网友:
先插拔屏线 看是不是接触不好不行俩下屏供电过没过去

网友:
我也每听懂到底是LED还是LCD

网友:
我手上也一台.屏暗没有VCC3P的电压输出.短路Q22后还是没用.backlight on 和panel bklt ctrl两个信号还是低电位。VCC3P ,backlight on和panel bklt ctr这3个信号都是由北桥和显卡控制。加焊显卡一样.现在加焊北桥.不知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问题。。。。

主板屏接口处有个保险烧了  通病 修过5台一样问题的了

网友:
有没有高压板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