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s 屏幕有显示,灯管不光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Thinkpad t410s 屏幕有显示,灯管不光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你这样说 不太好告诉你直接问题  只能告诉你 先看一下高压 电压 开启 什么 的  确定到底是什么坏

网友:
楼主可否把问题说明白些 这样说问题怎么让兄弟们给你解答

网友:
换了屏度也是一样
LED屏不是带高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供电 开启    包括高压条是否是好的  灯管是否是好的

换了屏也是一样,LED的没有怎么高压条在哪啊,就屏上带了电路板

网友:
注   意   屏  线

网友B:
上有次一台led的暗屏  是屏上的接led灯的线断了

网友C:
那 你看下是不是20V供电的问题啊     一般都是供电的保险出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有次一台led的暗屏  是屏上的接led灯的线断了

应该不是灯管,不会两个屏的都这样,一个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你看下是不是20V供电的问题啊     一般都是供电的保险出问题的啊

在哪个位置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屏线接口的  各个屏的供电 开启  都有没有

网友:
就是在屏线接口旁边或者背面      跟屏供电20V连通的保险    电阻和电容之类的是否正常       别的我就不太知道了    (技术水平原因  呵呵 )

网友:
外加光管试一下,不亮就测一高压条的电压,电压正常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主板上 屏线接口处有几个保险  你都量量

网友:
通病,是主板上面的屏线接口处的  一个保险烧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了,问题找到了,就是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