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14):
手上有两台被雷击的本本同样的故障是开机掉电。
1,ACER ZH7(小本本)
     拆掉网卡,换掉充电IC,换掉EC,测各大电感无短路,触发电流跑到0.4几掉到,待机电压还在,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出来?因为没有图纸测不了信号,想把南桥也换了,请问大侠们我该从哪下手。
2.东芝L6450 (AMD本本)
    拆掉网卡,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触发电流跳变到0.5几掉电,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出来,把外接IC全去掉还是一样到0.5几掉电,想换个CPU试试,可手上没有,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我该从哪下手。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2-5-15 11:46):
ACER 触发后感觉CPU热得厉害,是CPU挂了?

网友:
高手快来啊 快说说怎修啊  学习学习

网友:
维修没有神仙,还是找图纸慢慢研究吧

网友:
感觉宏基那个还是某个芯片存在轻微短路,造成掉电,只能慢慢查。可以先换南桥试试

网友:
确实雷劈的是难修,劈到哪里都可能

网友:
雷击的确实比较难修,关键是找到短路点

网友:
雷击应该是网口那里吧

网友:
嗯摔过的板子忒烦人你这还好我接的b460已经接近尾声了,

网友:
雷击的笔记本是不好修的啊!应该是那个芯片坏了,或那里有短路啊

网友:
掉电的维修流程,维修思路,有谁能讲下

网友:
掉电前有复位吗  没复位可能是缺电压  PG不正常    有复位可能是没有返馈成PG的电压不正常  或不跑码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