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1 CPU供电芯片问题

楼主(2012-05-14):
故障机:一块华硕老板,CPU供电短路,电源保护 .
     开始时短路保护,换场管换电容后不再短路了。但是仍然无vcore输出,上淘宝发芯片:ADP3181和 ADP3110,换上新芯片后发CPU供电11V左右,上管驱动10点多,下管驱动为0V。晕!!幸亏先试下没上U.
     现在大批四12V对地只有80多,把上管,12v的滤波电容都去掉仍然是80多,把新换ADP3181的去掉变成400多了。不上U,VID组合都为0,查PDF均改为高呀?
    难道新买的芯片是坏的?发了3个芯片都是如此,都坏了吗?那位兄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贴出该店家: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tradeID=169874200721679

网友:
你上假负载测CPU电压 你这样测的不准确。。

网友:
先换个上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现在有一台也是cpu供电10.不知道lz的这个板子有没有维修好。维修好了的话 ,分享一下

网友:
挂个CPU试  不行换3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