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的DV2000的显卡问题

楼主(2012-05-14):
惠普的DV2000原来是GO7200的显卡。我换GO7400黑胶R版的显卡。怎么系统进去还是认GO7200的?重装驱动也是一样。大家都是这样的吗?还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7400 只是7200改良的  主要在温度上改进   名称只是对芯片的区分  其核心应该还是7200

网友:
显卡如果外表不一样,应该不是

网友:
现在开机温度很高,刚开机有65度。放高清电影半个小时能到92度

网友:
这样子也是能正常用吧

网友:
估计电脑的温度检测有问题,开机显示65度的时候我用测温线测出来是43度。用手摸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
估计电脑的温度检测有问题

网友:
7400 好像没有黑胶r的

网友:
是7400T吧,一般都是白胶,我换的,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你是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