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20单用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可以开机,开机后把电源拔掉也可以续航用

楼主(2012-05-14):
海尔A20单用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可以开机,开机后把电源拔掉也可以续航用
单用电池 按开关 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 插上电源待机3V  5V都有  单用电池没有 单用电池 公共点有14.8V电压 现在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hair 海尔 A20 CLEVO M720S 6-71-M7200-D02AGP D03 M671(M672) SIS968.pdf

电路图

网友:
我手上方正S230 和你这是一款主板,也是电池不开机,据说是通病电池问题

网友:
刚咨询了海尔服务站人员,确定是电池问题!

网友:
谢谢 搞好了确实示电池问题 把电池修了下现在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