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MOS管G极0V怎样检修

楼主(2012-05-14):
同时也没有CPU核心电压,上,下管是怎样分的。PWM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上下管0V是PWM没有工作,如果下管是5V就是保护!基本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  但是 保护了为什么是5v呢

保护状态下下管G极5V作用是保持输出电感端也就是D极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状态下下管G极5V作用是保持输出电感端也就是D极为0V!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说详细点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我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详细点吗?我也不明白

保护状态下下管G极5V作用是保持输出电感端也就是D极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