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集显 运行中屏会变成灰、白、红、绿、蓝、比对度等显示

楼主(2012-05-14):
接修一台联想G450集显机子 客户说运行中突然屏会变成全灰-全白-全红-全绿--全蓝-灰对比度显示了,关机再开有时会好 有时开机就变成全灰 全白、全红的这种显示
想想以前修过好多都是显线接触不良引起  直接把屏线与主板 屏线与屏的接口清洁后还是一样,怕屏线有问题直接更换全新屏线无果 屏也换了片全新屏还是一样。

晕倒,难道是北桥问题?北桥集成显卡的AC82GL40的,直接加焊无效,并且进系统显桌面时就出现全灰全白全红的情况了,估计是桥本身问题,于是准备换掉,但手头没有GL40的  找到一片AC82GM45的直接代换上  开机进系统分辩率低了 设置成正常后又变成全灰、全白、全红情况了 。晕倒了。 进安全模式正常

真不知道哪的问题了 请高手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2-5-23 11:34):
问题已经解决,是R151电阻虚焊 1.0V显卡供电中的一路 可能是个例或是通病

网友A:
换张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张屏试一下。

屏换了一片全新的还是一样,这机子最早是屏碎换过屏的,我在想是不是这屏有码片的 ?

网友(点评):
码片问题是不会白屏的

网友:
换桥吧,做不好

网友:
但联想的很少会与码片有关,可以查一下屏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很可能屏不兼容引起的。比较快的办法换片与原型号一样的屏试一下。因为这个有点像我们点液晶屏时遇到程序不对时出现的情况。

网友:
南桥有一个叫LCDID的一个信号是设置屏功能的,如果这个不正常也会花屏。你查一下看看正常不?

网友:
屏及屏线都换过没有问题,集显的北桥也换了 原是GL40的 用GM45的代用还是一样的情况 可以明确北桥没有问题  而且发现安装系统都正常但快要进入系统加载显卡驱动后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那你重做一下系统,不要加载显卡驱动然后去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你可以换下内存试试看看 一般集显的 很少出现花屏是由北桥引起的。

网友:
换NB嘛,那个爱出问题

网友:
北桥没有问题,应该还是屏到显卡的线路问题

网友B:
查查周边线路,不要光干桥啊

网友:
屏换过了,屏线也换了全新 北桥也换了GM45的 现在开机进系统 快要进入桌面时就显示白 红 绿 蓝等信号了。准备换EC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先换个一样的北桥吧
这根EC扯不上多大关系吧

网友:
bios 刷一下  你看看 外接正常吗    内存也要换  还有cpu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了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等待结果  要分享下哦楼主

网友:
是否缺电压,我以前修过显卡缺一个小电压屏上面一会白一会红,一会绿,一会黑五颜六色的,,后来查到是一个电压没出,一个小管子转的,后来换了后正常。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估计是疑难杂症,等待楼主修好了告之答案!!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啊?

网友:
先进PE看看,有的笔记本必须用对应版本的驱动。 ASUS好像有款机子就是:只能用官网一个版本的驱动。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PAWGC/D 的吧,小的AMD显卡,换个同料号的显卡吧,再不行就是显存了,不知楼主有无跑显存的程式,如果没有,只能一个一个换了,这种RGB肯定是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显卡一路供电不良 R151虚焊导至,从现象上看这电阻可能会个例 也可能是通病 是1.0V

网友:
学习了,这个故障真没见过。

网友:
既然是电阻虚焊,那为什么进入安全模式又正常?

网友:
哎。看来很多时候问题都是在很细微的地方啊。。

网友:
难道显卡供电少了一路,所以会导致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我查了一下图纸 这是显卡其中的一路1.0V供电 显卡芯片有好多路供电 哪怕就是1.0V的都有四、五路。估计这一路是对显卡核心里某个模块用到的 在安全模式下没用这个功能所以不影响 但进入正常模式就不行。

这是我的一种分析,否则我也不能理解。这机子被修好,运气成分占很大。

网友:
如果确定屏,屏线都没有提,那就在主板上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输出三基色的信号问题,不知道是发出问题,还是发出后的传输问题,这个只有用波波慢慢的一路一路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遇到一个Y450也这个样子 求解啊

网友:
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楼主什么都换了,应该是电压这一块的问题了,希望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跟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看看北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之类的

网友:
换个系统不要装显卡驱动,到官网下一个,有的机器必须官网的驱动才好用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请问下楼主,北桥PLL模块是干嘛的?

网友(2012-07-11):
  上次遇到Y450也是这样的,但是是一开机就灰屏,上屏部分换过了,后来客户要的急就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