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US主板维修无复位

楼主(2012-05-14):
华硕M2N-X PLUS主板维修无复位
此板是一客户带来的,说点不亮,我通电测试通电无复位,开始测试电压测到U供电电压1.2V正常,内存供电电压3.3v,核心电压1.9v正常,桥供电电压1.2V也有,U时钟电压也有,但是内存时钟电压只有0.60v,我觉得不正常,此板IO换过,因为是三合一的板子便直接做桥,做完问题依旧。。。求解

网友:
内存时钟电压偏低了!一般都在1.2到1.8之间

网友:
内存的时钟是NB给的 你先看下其它持时钟是否正常,再或者 换桥试试

网友:
测试两PG信号 两个都有换个桥试试

网友:
但是这个桥芯片手头上没有现货,又怕换上去不行,就亏了,而且就是换好了客户也不定会修价钱太贵,所以我打算放弃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做了桥还不好的话一般桥就坏了,桥旁边的电感都测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电压是有的,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