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5-14):
能开启,有一长声报警,连续三声短的报警,在一短声报警。
电脑

网友:
检查内存和显卡

网友(2013-03-28):
内存和显卡这两个可能占了90%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楼上正解,处理方式:拔下内存和显卡,用橡皮擦擦金手指,再插回重开机

网友:
会叫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叫问题就大了!擦下金手指百分百好!!

网友: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