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WINDOWS是不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2-05-14):
问高手,
台机,能进DOS和PE
进不了WINDOWS
有时有蓝屏代码0X00005C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不一定就是显卡   你进安全模式看看  如果能得话   这种显卡的可能就挺大的啦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
但在新主板上显卡OK了

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有时会这样。

网友:
我今天接的一台机子也是进不了windows就是反复重启,还蓝屏,重装系统就OK啦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一个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系统版本有问题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硬盘有坏道 查一下硬盘有没坏道  显卡坏出这问题少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在换个系统

网友:
先把内存 硬盘和无线网卡测清楚来再说

网友:
硬盘也有可能的呀!!!!上次修一个笔记本,硬盘坏了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最近碰到一个C7-M上网本,进PE要不蓝屏死机,要不直接重启,硬盘都下了,换了好硬盘,装系统(各种版本的系统都试遍了),过了滚动条就蓝屏或死机重启,内存也换过了,散热也没问题,实在是找不到哪儿的问题了,但是能引导进DOS,检测硬盘什么的,几个小时一点儿也没问题,有谁能指点下!

网友:
检查主板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读取错误,系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