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联想一直卡死

楼主(2012-05-14):
昨天接到一联想台式机  集存  0.99G   320G 2.5左右HZ    2G
这样一台机  卡的要死   开机30秒正常的   但是一用程序就不行  开个浏览器都要3分钟以上
然后进带网路的安全模式,这模式下全部正常。用360杀毒清理也正常
然后正常模式进入,还是一样没变化,卡的要死。
360急救箱,没有效果。
然后C盘重做系统,可以用,不卡了。但是装了360以后就又恢复成原样了→卡死(中间做了N次系统,装360就卡)
继续重做系统,这次没装360,机器就全部正常了。
然后装了金山的杀毒,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针对360的强力病毒?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换硬盘 和换硬盘数据线

网友:
那证明还是有恩梯的

网友:
有的免杀和360过不去 ,你懂得

网友:
是不是装了什么软件和360冲突啊!

网友:
估计是360的问题啦

网友:
没遇到过了  查到 问题后分享下啊

网友:
没查,直接重做后金山,拒绝360

网友A:
我给客户装360从来没事 楼主接触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客户装360从来没事 楼主接触电脑

我也一直装的360。但是这次客户装系统,360一装就卡,点个IE,都要等个2分钟以上,装金山就没问题。

网友:
软硬不兼容

网友:
可能是什么软件与360有冲突  建议装个纯净版的系统装360试下 应该OK了,这样你就知道是什么不对了  最好是连驱动也没有的系统

网友:
我觉得也是有什么软件与360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