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C盘都不行

楼主(2012-05-14):
联想用了一个月的新机   集存1.9+  2G内存  500G
上午接到客户电话,说开不了机。过去一看,系统崩溃,C盘重装,解决走人。
下午又来电话,还是开不了机。一看,还是系统奔溃。老办法。
晚上又来电话,还是一样。一看,还是老样子。
继续重做C盘,这次重启几次就不行了。
然后备份其他盘的东西,全盘格式化。
做好系统后,还好。至少到现在一天还没问题。

这是什么情况,我是新手,不是很懂。这是病毒原因么?

网友(点评):
重新分区啊,

网友:
病毒引起的,有时全盘格都不行的,系统装好后又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没有见过。。。

网友:
其它盘有病毒

网友:
建议重装后,安装个卡马全盘杀,如果资料不重新的 重新分区 可解决

网友:
用的360全盘杀毒  没效果

网友:
用过全盘杀毒,没反应。   其他盘基本没东西,就客户女儿的学习资料。

网友:
刚接到电话,又启动不了了。提示好像是系统的有些文件丢失

网友:
硬件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有时是内存引起的~~~~然后再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病毒的可能性很小吧 , 硬盘和内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客户说,装好后使用一会就行了。全盘格都不行。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老板今天送去保修,很想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备份资料重新分区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这种情况硬盘出问题的机率不大

网友:
你吧系统装到其他盘试下~    或许C盘有坏道,读取不了系统文件。

网友:
硬盘是否有坏道,分区表损坏也有可能,做好全盘格式化在重新分区。

网友:
多半是硬盘坏或内存坏

网友:
硬盘有坏道,比较确定

网友:
硬盘跟内存问题,你做做系统的时候,GHOST速度怎么样呢,如果比正常时候慢的话就可能硬盘出问题了